楼主(2014-04-27):
由于有时需要给AI 一个4---20MA 信号,所以需要自己做一个信号源,怎么看西门子输入模块阻抗,我用的是24VDC ,对这个电源模块功率有要求吗?

网友A:
这个4-20mA输出信号源,与输入阻抗没关系,只要你的信号源能输出电流信号4-20mA就行了。至于下一级的输入阻抗,如果是电流型输入,自然就对接了,如果下一级输入是电压型,那你在电流信号源输出并接一个500欧姆的电阻,将其变成电压也就行了。

与信号源的电源是什么等级无关。只要信号源输出4-20mA电流即可。

网友B:
呵呵;如果是给PLC模拟输入信号,只要保证你的输入电流在0~20mA范畴内就可以了;
你电流信号如何生成的?

楼主:
24vdc 串接 0---10K电阻 生成电流

网友C:
   用电压源的,输入高阻抗.
   用电流源的,输入低阻抗.

网友B:
呵呵;只有你PLC用模拟输出时,才要考虑阻抗;
输入只要保证对应的信号不要超过范围;
电流信号最好用专用的信号发生器;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由于有时需要给AI 一个4---20MA 信号,所以需要自己做一个信号源,怎么看西门子输入模块阻抗,我用的是24VDC ,对这个电源模块功率有要求吗?
   如果是电流信号,则输入模块必须是低阻抗。比如说1毫安电流在1兆欧姆电阻上产生1000V电压,则远远超过电子线路的电源电压,实际上因为电源电压的限制,不可能产生那么高的电压。
   电压信号不能超过电子线路的电源电压,超过则进入饱和区,信号失真,再高的话,电子元器件可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