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会叫

楼主(2014-04-27):
用PLC控制变频器启停时,当PLC输出变频器运行时,会发出唧唧的声,PLC是继电器输出的,我后用中间继电器隔离也没用,求问大师何解

网友A:
用PLC的24v电源接触摸屏的时候有时候有声音。

网友B:
这个现象我也见过,估计是电容的声音

网友C:
是继电器高速闭合/断开的声音吗?

网友D:
   换个点试验.

网友E:
什么控制模式
换个点试试

网友F:
做个单独程序控制这一点做实验看看

网友G:
是变频器叫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