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菜鸟新进了一台TK6070ip触摸屏

1、系统信息 网络参数全是空的,
ip  address     000.000.000.000
net mask       000.000.000.000
route  address  000.000.000.000
mac  address   00.00.00.00.00.00

2、到EB8000软件设备列表中,本机HMI的接口类型和通讯协议两项无为 “-”,而不是“停用”或“N/A”
3、串行端口环境下,不能“读取HMI通讯参数设置”
4、编程时位状态元件属性 启动不了宏指令

请教高手这是什么原因?如何处理?

网友A:
呵呵;
TK本无LAN,何处设IP;

网友B:
这么便宜的屏还想有那么强的功能
不可能的

网友A:
如果你非要使用IP功能的话,可以买台MT8070IH的;

楼主:
菜鸟正从0开始学PLC,对着使用说明书依样画葫芦做练习时不断遇到问题,在所有请教帖子中,感谢版主给予的解答最多,也感谢其他高手的不吝赐教。待有一定基础后,对设备的选型就会科学起来,目前只是结合一个小项目练摊。那么请问:

1、本机HMI的接口类型和通讯协议两项无为 “-”,而不是“停用”或“N/A”

2、串行端口环境下,“读取HMI通讯参数设置” 失败

两种现象对工程的影响主要有哪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