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触器线圈得电,系统安全模组就报异常

楼主(2014-04-27):
PLC输出直流0V控制直流24v继电器常开触点给交流220v接触器线圈供电,PLC一有输出,系统安全模组就报异常;接触器输出端不接负载也报异常,把接触器线圈一端悬空就ok,不知道啥原因啊,量测电压均正常,继电器与接触器也是ok的,(就那个白色链条反转接触器线圈一得电安全模组就报异常)
PS:R,S,T两两之间220V,各相对地120V
当时只让Y1B0输出控制接触器线圈得电,但不知道为什么X0DA会得电啊

网友A:
你所谓的安全模组是什么呀?这种情况有可能是干扰造成误报,把通讯线移一下或进行接地处理看看如何!

网友B:
接触器单独吸合,如何?

网友C:
估计是液压设备或者冲剪设备,安装有安全防护系统。
安全防护系统加装电源滤波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接触器无输入与输出,线圈得电就报异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普通的控制马达反转,无液压冲剪设备

楼主:
求高手分析啊

楼主:
回复 楼主:

楼主:
狂晕,今天另一台一样的设备也出现同样的问题了,纠结啊,是不是厂商设置什么bug了啊

楼主(2014-07-14):
回复 楼主:
安全模组问题 求救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谁救救 我啊

网友D:
这种情况一般是干扰引,干扰源不好找。第一,检查有接地线的元件接地线是否牢靠,如果没有接地体加装接地体。第二,你用的是三相220电源,那就一定用了三相变压器,在输出端是否加装三相滤波器和电抗器。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马达正转时不会报异常,反转才报异常,三相220V是全厂统一提供的

楼主(2014-11-18):
点击[
http://pinyin.cn/1jScO9YjM2R
]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409782请妥善保管]

楼主:
点击[
http://pinyin.cn/1rSnFUs0HfY
] 查看这张图片。[访问验证码是:669311请妥善保管]

楼主(2015-06-14):
昨天突发奇想,考虑干扰引起:接触器与安全模组安装在一起接触器吸合线圈得电有电磁力造成安全模组线圈误动作,把接触器移开吸合安全模组不在跳,奇迹发生

楼主:
接触器装到最旁边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