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豆浆机问题

楼主(2014-04-27):
把电机拆下来就没事。
电机直给也能转。
一装好,插电就跳闸。

网友A:
电机有问题,可能是碳刷打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有问题,可能是碳刷打火
电机直给时不跳闸呢

网友B:
会不会又是地线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又是地线的问题
何出此言呢

网友C:
呵呵,单独给电马达能转,马达的硅钢片接地线拆除掉了对吧。
单独给电马达的时候,你敢用手去摸硅钢片吗?
不过最好不要摸,先用测电笔试一下,要是氖管红通通的,就是极其危险的马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单独给电马达能转,马达的硅钢片接地线拆除掉了对吧。
单独给电马达的时候,你敢用手去摸硅钢片吗?
不过最好不要摸,先用测电笔试一下,要是氖管红通通的,就是极其危险的马达了。

恭喜你,答对了。呵呵。  不过没按你的试。  我让别人转转子,我用万能表量,大概有些扫膛,阻值不一,于是把地线拆掉,就没有调闸。但是也没人敢用了

网友D:
这是扫的多严重啊!

网友E:
轴承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承坏了?
不清楚,反正是接地了。那天以为晒了一天晒好了(其实只是碰巧转到特定角度而已),结果还是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