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最好详细解答,本人不胜感激!SOS

网友A:
正常sc09就可以连接了
参数设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先设置好组态王的“设备/COM”接口就行了?但如果是这样,我发现PLC的通信连接不上,我的下载线是RS-422,USB SC09。还有三菱FX1S-20MR的设备地址设置成FX2N_PRG对不对?

网友A:
通讯参数要设置正确

网友B:
USB的和组态不能通讯的

网友C:
USB可以通信连接,我用FX-2N可以和组态王通信!

网友D(2014-11-23):
组态王和FX1S通讯参数要怎么设置?

网友E:
引用 网友B:
USB的和组态不能通讯的
我是过用com口sc09是可以的

网友F:
组态王设备组态选FX2编程口驱动。

网友G(2015-05-19):
回复 网友C:
新手求指导。现在一直连接不上

网友C:
回复 网友G:
有空我帮你看一下,最近工作比较忙。

网友H(2015-08-17):
就用422的编程口就可以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