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触屏

楼主(2014-04-27):
各位大侠:本人有控制压缩机的西门子触屏(TP-170)在运行过程中显示变量全部出现##号,断电复位后恢复正常,怀疑是干扰接地后,也有故障出现,现跪求大侠指点迷津!

网友A:
通讯失败或PLC死机造成的;

网友B:
楼上正解,这种情况说明通讯故障

网友C:
实际值超出屏幕的设定值

网友D:
使用PLC的另一个端口连接电脑实时监控变量,看变量数值对比触摸屏是否正常,顺带监控PLC是否正常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通讯故障要从哪些方面来排出?谢谢!

网友E:
连线有问题?
plc或者屏的端口坏了?
通讯参数 分别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