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wincc 2008所有可以设置语言的地方都设置成中文了,但还是在变量名称等里面输不汉字,有时又可以输入,求大神帮忙指导

网友A:
正常,经常遇到,你把项目重新打开一遍就可以了。有时候切换几下输入法,或者等一阵就可以了。如果需要的汉字不多的话我就选择打开一个TXT文件,复制过去也可以。

网友B:
这个变量名还是建议用英文。

网友C:
输入法半角、全角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