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想在两台PLC之间做一个简单的通信,三菱的PLC不自带以太网模块,就只能用比较麻烦的办法。

输出模块是QY41P,晶体管漏型输出,在不加中间继电器的情况下能直接和另外一台PLC的输入模块直连么?

输入模块是负公共端

网友A:
搞清楚npn pnp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可以,但电源不可接错

网友C:
如果不是同一个电源可以用中继转换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直接共COM口连?
不是同一个电源也可以这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