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目前明白什么是VB VW VD,但是不明白所谓的赋值,不知道里面怎么会有数,求大神讲解,说的不要太专业和抽象,新手不太明白

网友A:
如果你是想问怎么把二进制数保存到ROM和RAM,对不起我解释不了,我只知道V区就是一个一个的抽屉,一个抽屉能保存一个B,如果要保存W,就需要加上他旁边的一个抽屉,如果要保存D,需要加上他旁边的3个抽屉

网友B:
VD0包含VB0--VB3,VW0包含VB0--VB1

网友C:
你需要理解2进制 位  字的概念

网友D:
哈哈,我刚刚学习这个我来说,8个X等于一个B,2个B等于一个W,2个W等于一个D,就是8个位等于一个字节B,2个字节等于一个字W,2个字等于一个双字D。

网友E:
哈哈,刚学习西门子的200,关于变量,正好作了个表,可供参考:

网友F:
五楼的那个表第一行的  bit   我想最好是  由左至右依次减小

因为我们在使用电脑上的计算器时,能够很清晰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五楼的那个表第一行的  bit   我想最好是  由左至右依次减小

因为我们在使用电脑上的计算器时,能够很清晰
对,应该由左至右依次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