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糟了,刚刚洗衣服把优盘洗了,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情啊!不知道怎么办好?

心爱的优盘啊,里面有很多资料啊!

网友A:
本人就曾有过,没事,水干了仍可用。

网友B:
没事,自然晾干就行

网友C:
这个还真没试过

网友D:
用电吹风吹干,就可以了,没关系。

网友E:
没事的,晾干还可以用的。

网友F:
洗洗更健康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没事的,晾干还可以用的。
是的,我这也发生过一次,没问题。

网友H:
如果被肥皂水或者洗衣粉水泡过,可用清水置换干净后甩干后再晾干,最好还用风筒吹吹。

当然了,有条件再用无水酒精泡泡、荡几下再甩干晾干,目的是洗洗U盘内的焊剂。

网友I:
用酒精洗一洗比较好!

网友J:
吹干再用

网友K:
没事,打开盖凉干还可以用,一定要干透,不能有水份。我就洗过。

网友L:
一定要晾干后在测试。

网友M:
晒一二天,再用吹风机吹一下看看运气吧;

网友N:
u盘基本上没啥问题,晾干就好,最好打开晾。

网友O:
一般没事吧,又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P:
        没事 遇到过 打开晾干 吹风机再吹  当然听说用酒精擦一下更好。

网友Q:
不要急着通电 等干了就好了啊

网友R:
引用 网友F:
洗洗更健康

网友S:
等干了再试试吧

网友T:
最好拆开用吹风机吹干。

网友U:
有条件最好还是采取抽真空的形式较妥,如用家用吸尘器等,因为抽空的方法水分更易挥发。

网友V:
U盘天天用,杀毒也杀菌。

网友W:
没问题。等一两天就可以用了。我有一个16G的在洗衣机里洗了两三次都没问题。

网友X:
之前我也掉过一次U盘在水里,只是很快就被我捞起来了,后面还是能用的

网友Y:
    趁早把内容复制出来。

网友Z:
把它挂到电脑风扇那里吹他几个钟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Z:
把它挂到电脑风扇那里吹他几个钟就可以了
是这样的,还好,没啥事!
谢谢各位老师了。

网友AA:
什么问题都没有

网友AB:
没有事的,我也同样碰到过,让它自然干(或电吹风吹干);就没有事了(可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