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编写一段梯形图程序,要求:
1)有20个字型数据存储在从VB100开始的存储区,求这20 个字型数据的平均值。
2)如果平均值小于1000,则将这20个数据移到从VB200开始的存储区,这20个数据的相对位置在移动前后不变。
3)如果平均值大于1000,则绿灯亮。

网友A:
使用循环+间接寻址就可以做了。

1,2都涉及间接寻址和循环,3则比较指令+线圈输出就可以了。

至于编写指令,实在抱歉,Steo7 MicroWin软件都没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