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程序中#low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4-04-27):
请问这段程序什么意思?

网友A:
有#号是局部变量,“”号是全局变量!

网友B:
你可以在程序上方看下变量定义表,看看作者是否有更详细的注释,一般根据工艺及设备动作可以得知具体代表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第二段程序最后会是什么结果?1或者0?

网友C:
第二段的结果永远都不会是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