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今天有一台称说生产1吨产品实际才700多KG,我一大早过去看(传感器输入电压12V正常、输出电压空载2.2mv也正常,几个传感器都一样,加砝码20KG只有17.8KG,想了半天不知什么回事,干脆拆卸传感器检查:“发现传感器密封不好内槽有积灰就清理一下、随便调整一下传感器位置”重新加上砝码重量这下正常了20KG砝码显示20KG,这会不会是传感器内槽积灰造成重量减轻呢,反正到现在我还不敢确定是否正常,今晚生产才知道

网友A:
称不是可校准的吗?第一次听说这回事。

网友B:
好了就再观察一下  说不定是线有松的啊

网友C:
我遇到传感器有一棵线断了,也出现称量不准啊。

楼主:
用了两天没再出现故障,误差也很小,准确度达到要求

网友D:
z自动校零的吗,受潮了,移位了,与灰尘无关,桥粱的灰多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今天有一台称说生产1吨产品实际才700多KG,我一大早过去看(传感器输入电压12V正常、输出电压空载2.2mv也正常,几个传感器都一样,加砝码20KG只有17.8KG,想了半天不知什么回事,干脆拆卸传感器检查:“发现传感器密封不好内槽有积灰就清理一下、随便调整一下传感器位置”重新加上砝码重量这下正常了20KG砝码显示20KG,这会不会是传感器内槽积灰造成重量减轻呢,反正到现在我还不敢确定是否正常,今晚生产才知道
就是这一点灰土,造成的偏差,做个保护罩吧

网友F:
没有从事过称的维修,学习了

网友G:
还有这种事情么?

楼主:
回复 网友G:
反正到现在没出故障

网友H(2014-08-25):
谁家的传感器,什么结构的。如果灰太厚的话,有可能造成输出值偏小的。有兴趣可以qq交流105412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