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电流慢慢变小

楼主(2014-04-27):
今天碰到个风机。3kw的电机带的,空载3个电流。带载上电11个电流。但是10分钟后电流会慢慢变成6.8-7个电流。而且三相电流有点偏差大概0.3A。感觉很不可思议。边上同样的风机就没问题。启动后电流电流正常。哪位大师知道原因给解释下。谢谢!!!!

网友A:
想当然的话,电流变化有可能是负载发生了变化……
所测电流,不知是否在正常范围。

网友B:
风机,管道有风门不。

网友C:
电流不平衡就要考录是不是电机有效问题了。

网友D:
风管和风门都要检查一下,要判断电机有没有问题,把电机皮带拆下,不带负载试运行一下,就知道是电机问题还是风机和管道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风门。也不会堵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机通过联轴器直接与扇叶相连的。而且所有轴承都换了。也不存在卡的现象。扇叶换的新的

网友E:
两个问题,

第一:风机控制,空载运行?难道说电机与风扇叶脱开了转?

第二:很关键的,你扇叶子换新的了,需要对其角度调整的,否则,电机过载完全可能。只有把风扇叶角度调整好,才能使其在额定转速下达到额定功率的。凡是有风机的人,都知道。

楼主:
回复 网友E:
第一 我把电机拆下来让电机不带载。空载运行3A
第二 我的扇叶是标准的动平衡做好的,而且扇叶角度不可调

网友E:
回复 楼主:
如果是扇叶角度不可调,就需要对风机的进出口截面作调整,否则,一旦扇叶的角度不合适,就无法调整电机电流了。风机的进出风口截面积是需要调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