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7):
TN-C三相四线和TN-S三相五线 零线和地线都导通吗?

好像TN-C是通的。

我们现在小区的民用电都是什么系统?

网友A:
住宅用电,应当要求是TN-S;
早期的是TN-C,但其“中性线”不允许作为保护线使用(特别是公用变压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住宅用电,应当要求是TN-S;
早期的是TN-C,但其“中性线”不允许作为保护线使用(特别是公用变压器)。

网友C:
TN-S系统的N线和PE线都是从同一个点引出来的,肯定相通的啦。

网友D(2014-07-18):
TN-c  和  TN-s系统中中性线和保护接地线是相通的  但是他们只是在第一级漏电保护开关之前是连接的      第一级保护开关后面是不允许通联的容易一起大面积断电    而且中性线不能和保护接地不能用一根线

网友E:
引用 网友D:
TN-c  和  TN-s系统中中性线和保护接地线是相通的  但是他们只是在第一级漏电保护开关之前是连接的      第一级保护开关后面是不允许通联的容易一起大面积断电    而且中性线不能和保护接地不能用一根线
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