扩展脚本错误,表达式无效。如何解决?

楼主(2014-04-28):
请教各位大侠~!一直提示警告扩展脚本错误,表达式无效。可是扩展脚本里没有东西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
哦了,已经解决了,找到了扩展脚本,删除了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了,已经解决了,找到了扩展脚本,删除了就可以了~!
嗯,点“fx函数”左边那个脚本,把扩展脚本前面的对勾去掉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