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变频怎么设置呀

楼主(2014-04-28):
ABB变频怎么设置呀,尤其是PID宏控制的,哪位大侠 老师能通俗 细致的 教教俺吗,看过两回真糊涂啦

网友A:
你用变频器,主要是用什么控制模式?达到什么样的控制效果,不说清楚,怎么帮你

网友B:
ABB的变频器就是傻子应用模式,只要选了相应的宏,什么都不用你管,运行起来即可。但是先要做一下电机的辨识与优化。

网友C:
说明书上还是讲的很清楚的,如果你手头有变频器和电机,实际接上线调试一下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