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8):
F4系列的接触器辅助触头和切换电容接触器的辅助触头有什么不同,我之前把F4—22接触器接进了无功功率补偿设备中,然后接触器就烧了。是不是把CJX2系列的接触器和切换电容接触器的专用辅助触头合在一起用,也可以把它们当做切换电容接触器用了?

网友A:
切换电容接触器与普通接触器有区别,或可以查看其附带的说明书。

网友B:
辅助触头的容量比较小,通常不大于5A。CJX2的辅助触头好像只有200mA,用在大电流的负载肯定会烧啦。

有些触头表面看起来与主触头一样大小,但它们的材质不一样,通常不能用辅助触头代替主触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