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8):
施耐德的SOMACHINE多任务式有什么特点?
可以编辑多个并行的“主程序”,了解的聊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施耐德的SOMACHINE多任务式有什么特点?
可以编辑多个并行的“主程序”,了解的聊聊

要并行多个主程序,需要其PLC有多个CPU,显然施耐德M2XX系列不具备,或者说起CPU是多核,显然它也不具备。

所以,其并行实质上还是一种假并行,是通过切换不同的线程来实现的类似并行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