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8):
用组态编程和别的软件编程哪个更好用些,请教?

网友A:
还能有什么方法?
软件安装上自己慢慢做画面程序。

网友B:
呵呵;先搞清你的人机界面都支持什么软件,才有选择的可能;

网友C:
海泰克、维纶等的标准屏容易上手,基于wince系统的可用EVC编程的屏实现的功能更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海泰克、维纶等的标准屏容易上手,基于wince系统的可用EVC编程的屏实现的功能更多。

网友E:
通常是每个厂家的屏都有自己的软件,并不通用。如果说类似些只能是脚本了,类c或者类b脚本。

网友F:
当然用什么屏使用什么软件了。

网友G:
不渴,维纶!比较好学。功能多WINC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