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动惯量 J

楼主(2014-04-28):
“转动惯量”不过是转子动能表达式中的一个 “缩写” 而已。
平移物体动能:E = 0.5*m*v^2
转动物体动能:E = 0.5*J*ω^2
为了追求与平移物体动能的表达式相一致,就凑出了一个中间量,即转动惯量 J。这么凑:把转子动能的表达式除以0.5ω^2,结果就是 J。
在步进电机选型中,要做“惯量匹配”。其实转动惯量只影响转子加减速的时间,平稳运转时这个概念是无用的。

网友A:
楼主为何如此发一个转动惯量的问题贴呢?把转动惯量表达的漫不经心似的,转动惯量在传动控制中是多么的重要呀。他是闭环控制的参数整定重要依据。可不能小视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很重要,所以转了一个别人的好帖子

网友A:
哦,原来如此。怪不得,不过,转动惯量这个参数最好是实测,计算的总会有偏差,而实测才是最靠谱的。实测需要具备的条件是,实时采集转速的变化率(加速度),实时采集电机的电磁转矩(或轴转矩最好)。有了这两个实时采集的参数。转动惯量即可求出(一般都是以转子轴系当量质量来表示kg)。

网友B:
这个确实很重要,上次调试就是惯量太大机械设计和电机选择的不匹配。调试了很久没调好,后来算了下惯量换了台减速机就好了。

网友C:
  转动惯量,很重要的参数,电力拖动中,G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