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ace GC4408W与台达EH2系列PLC连接

楼主(2014-04-28):
首先谢谢大家指导!
PLC是台达的EH2系列,触摸屏是Proface GC4408W,硬件连线是RS232走COM1端。
在Proface软件上选择其他系列时,制造商和PLC的系列都有EH2系列如图:
在选择GC4000系列时,制造商和系列就没有EH2系列了,如图
听说选择GC4000系列,然后制造商选择MODBUS-IDA也能做,今天没做成功,直接是触摸屏上检测COM1口和PLC就没通,希望有用过GC4000系列和台达EH2PLC连通过的指教下,非常感谢~~~台达的补丁是装了的。

网友A:
驱动下载链接
http://www.proface.com.cn/otasuke/download/exdriver/plc/delta_dvp.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