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8):
 电机三相电流分别是390安 470安 和600安 是怎么回事 新电机安装就有点电流不平衡,只是差40安左右,一天忽然测量 就这样了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吗》?对电机影响大   吗 ?

网友A:
是测量的定子还是转子电流?

网友B:
相差40安大了

网友C:
是有载还是空载,我的300KW的只有110多A空载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转子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带载 ,球磨机的电机

网友D:
检查滑环的接触问题,清洗一下再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