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问题

楼主(2014-04-28):
上图为公司液压站图纸,小弟对液压糸统一知半解,故来求助。
一 高压泵溢流阀泄油口连接低压泵出口,是怎么工作的?
二  KV21溢流阀为高压卸荷阀,我们正常调试手动操作时,KV21是不得电的,可是那样两个泵不都卸压了吗?怎么产生压力呢?

楼主:
呵呵,是不是我的问题太简单了,没人理啊。

网友A:
你的图纸都不全,不好分析呀!

网友B:
   1.如果图纸没错的话,平时应该是左边的泵是常开的可称为主工作泵,右边的泵在遇到某个大油缸动作需要大流量的时候才开启。

    2.KV21应该是得电的时候系统压力保持在25MP吧,不得电就不起作用了。

   3.平时待机时,或者说没用到大油缸动作时候,右边的泵休息,左边的泵工作就可以了,并通过KV5提供到右边工作压力吧。

    4.  25MP的工作压力真是高啊,是什么设备上的都不敢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