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8):
PLC输出PWM控制变频器频率问题求教!
如下图中,这个时候如果用Y0来控制松下VF200的变频器的话,此刻变频器频率是多少呢?
如果我要更改变频器频率为20HZ呢,下面指令参数如何更改?
如果变频器频率的更改依赖于现场采集的某个测量值,比如是压力呢!该怎么瞬时改变频率?

网友A:
做一个压力大小他们之间的比较程序,然后压力大小对应你工艺要求的规格依次类减输出相对变频器频率。很难说清除,我做过类似项目,开始确实很难做好了反过来发现很简单。你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一个压力大小他们之间的比较程序,然后压力大小对应你工艺要求的规格依次类减输出相对变频器频率。很难说清除,我做过类似项目,开始确实很难做好了反过来发现很简单。你看看吧
举个例子啊 高手!!!

网友B:
1.首先要确定最大输出频率,一般为50Hz,60Hz,FF模式.
2.变频器输出频率=占空比×最大输出频率,占空比在你图片中就是K500,即50%。以最大输出频率为50Hz例子,如果想得到20Hz的频率,则占空比为40%,即把K500改为K400。
3.第一行中的K1表示的是控制代码,控制代码确定了占空比中ON的时间以及PWM周期。占空比=ON的时间/PWM周期
以下是使用此方法的具体过程
1).编写程序
  ①编写程序前,先要修改系统寄存器,对系统寄存器NO.402所对应的通道设置时,设置为“PWM输出”
  ②K1表示控制代码,控制代码决定了PWM输入信号(相对于变频器)的频率和周期。DT100表示存放控制代码的地址,地址+1表示的是占空比的地址,即DT101。K0表示了输出PWM脉冲的输出点,即Y0。

2)变频器设置(针对VF0系列变频器,你VF200就找相对应的参数设置)
   ①参数P22 设置为1
   ②参数P23 设置PWM信号平均次数
   ③参数P24 设置PWM输入信号的周期
       PWM输入信号的周期要和程序中K1控制代码决定的周期一致,可以有(左右12.5%的误差)。
   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占空比X最大输出频率(由参数P03决定,50时的50Hz,60时的60Hz,FF时的参数P15的值。)

至于你压力传感器瞬时该频率那个,我认为用这种方法是不行的。因为变频器本身修改的参数(P24)要和程序中一样,我们不可能瞬时修改变频器参数。

网友C:
这叫PLC控制吗,岂不把人当机器了,累!

楼主(2014-06-14):
引用 网友B:
1.首先要确定最大输出频率,一般为50Hz,60Hz,FF模式.
2.变频器输出频率=占空比×最大输出频率,占空比在你图片中就是K500,即50%。以最大输出频率为50Hz例子,如果想得到20Hz的频率,则占空比为40%,即把K500改为K400。
3.第一行中的K1表示的是控制代码,控制代码确定了占空比中ON的时间以及PWM周期。占空比=ON的时间/PWM周期
以下是使用此方法的具体过程
1).编写程序
  ①编写程序前,先要修改系统寄存器,对系统寄存器NO.402所对应的通道设置时,设置为“PWM输出”
  ②K1表示控制代码,控制代码决定了PWM输入信号(相对于变频器)的频率和周期。DT100表示存放控制代码的地址,地址+1表示的是占空比的地址,即DT101。K0表示了输出PWM脉冲的输出点,即Y0。

2)变频器设置(针对VF0系列变频器,你VF200就找相对应的参数设置)
   ①参数P22 设置为1
   ②参数P23 设置PWM信号平均次数
   ③参数P24 设置PWM输入信号的周期
       PWM输入信号的周期要和程序中K1控制代码决定的周期一致,可以有(左右12.5%的误差)。
   变频器输出的频率=占空比X最大输出频率(由参数P03决定,50时的50Hz,60时的60Hz,FF时的参数P15的值。)

至于你压力传感器瞬时该频率那个,我认为用这种方法是不行的。因为变频器本身修改的参数(P24)要和程序中一样,我们不可能瞬时修改变频器参数。
参数P23 设置PWM信号平均次数
这个你一般设置多少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10

楼主:
引用 网友D:
10
③参数P24 设置PWM输入信号的周期
你一般设置多少?

网友D:
回复 楼主:
首先VF200,不是p24.其次,这要看你具体选择什么。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VF200,不是p24.其次,这要看你具体选择什么。没有什么是固定的,是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的。
用来控制风机的,变频器带的风机,3KW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风机的所有参数
【方案】
津北仓污水处理厂(10万吨/天)自控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风机的所有参数
目前知道的就功率3KW、变频电机驱动、三相交流380V等,用来换风!

网友D:
回复 楼主:
如果想正确的选择周期占空比的话,你可以设置程序的周期跟占空比,要实验才行。风机最高也就在50HZ下工作,设置变频器参数最高为50HZ。至于你说的想瞬时改变频率,我觉得你可以从变频器中的PID参数入手。
【方案】
红外热像仪帮助柏林水公司提供持续服务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想正确的选择周期占空比的话,你可以设置程序的周期跟占空比,要实验才行。风机最高也就在50HZ下工作,设置变频器参数最高为50HZ。至于你说的想瞬时改变频率,我觉得你可以从变频器中的PID参数入手。
在PWM信号周期是1000ms,变频器接收信号平均次数为5的情况下,那比如从50HZ降到25HZ,5秒时间怎么样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时间大可以,小的话可能会引起变频器报警,应该没问题的5秒,不小了 。
【方案】
图尔克 独立式RFID系统可靠防止非法访问安全区域

网友D:
回复 网友D:
平均次数只是起到稳定输出脉冲的作用,多设置点也没问题
【方案】
利用维萨拉 Optimus? OPT100 确保实现可靠、免维护的海上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时间大可以,小的话可能会引起变频器报警,应该没问题的5秒,不小了 。
噢,跟你学了不少知识,非常感谢,看来你对松下的东西很熟悉啊,可否加个QQ,我的149034219,我对MODBUS通信较为熟悉!想认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