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8):
想在家里做些实验,就是带个几百瓦的小伺服电机,没有三相电,在网上查了一下,说用电容可以错位电角度,画了个图,用两个电容串在一起能不能变出三相电呢?能不能带动我要的负载?求指导了,谢谢

楼主:
图片显示不出来,就是用两个电容串在一起,然后左边中间,后面拉出三根线

网友A:
不用这么做,带载能力有限,在家的220V单相,搞个自耦变,变成单相350V输入就可以了。

网友B:
你伺服电机不经过驱动器??

网友C:
一般200V伺服都是可以单相输入的,你的事三相380V的?

网友D:
像三菱这些小功率的可以接单项220V的。在家里做实验完全没问题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单相接三菱伺服电机能转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带放大器可以,带上电机就不会转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我的意思就是接上伺服然后带上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要的是三相220的电

网友D:
引用 楼主:
单相接三菱伺服电机能转吗
单项能转,小功率的即使是正常工作的,也可以接单相。

网友E:
哥们电源不是问题,关键你得有驱动器和能发脉冲的东西啊。

网友F:
输入为3相220的变频器可用单相220的电源,伺服驱动器也有单相220的啊。如果楼主只是实验的话买个200v输入输出3相220的变频器算了,很便宜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些都齐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的是j2s的三相伺服电机啊,也可以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实在不行就只有这样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三相变频器用单相电压的话需把缺相保护去掉,当然变频器输出的极限功率会下降一半左右。伺服驱动器应该也是同理吧,设置一下试试看看

网友G:
用单向220的变频器变三相220的转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那样做其实没用,还是单相电,对变频器而言,单相输入足矣,对于三相电机而言,加一个电容相当于三相电机单相异步启动。仅此。

网友H:
引用 网友D:
像三菱这些小功率的可以接单项220V的。在家里做实验完全没问题的。
这样都是这么用的

网友B:
瞎整;变频器输出还想再带伺服??
如果你伺服驱动器是AC220V供电的,750W以下基本上都支持单相AC220V供电的,还搞什么三相AC220V,多此一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