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8):
GGD配电柜进线柜电流1600A以上侧板发热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接触不好,螺丝松动。

网友B:
线头 的螺丝拧紧试试看

网友C:
发热到什么程度啊 一直要上吗 还是能够稳定在一个范围啊

网友D:
有热量是正常的,但不能超过正常值!

网友E:
磁场太强,铁板产生涡流发热

网友F:
接触不好吧,接线端松动吧。

网友G:
5楼说得是,可能以和这有关。

网友H:
涡流引起的,把所有的固定螺丝换成不锈钢的试试,应该能够改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