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8):
两个L PLC,现在想通过以太网远程连接。外网有两种线路,一种是ADSL,一种是固定IP,外网接在路由器的WAN口,LAN 的默认网关是192.168.1.1    L PLC连接在路由器的LAN口,IP是192.168.1.99和192.168.1.98
这样的网络如何设置,三菱的软件GX WORKS2中的连接设置里的IP地址如何输入
一种是一级路由,一种是两级路由串连

楼主:
有用过的朋友吗

楼主:
回复 楼主:
自已顶一下

网友A:
这个不在一个网段没搞过
按照我的认识是不能实现

楼主:
难道以太网只是局或网而已,现在是互联网社会啊。有解决的办法吗,老师们支支招

网友B:
呵呵,想在外面远程控制公司的PLC呀。
第一,编程软件没办法在公共因特网进行连接PLC主机。
第二,即使实现,也毫无意义,还不如直接使用远程桌面。
楼主,你把工业专用的以太网想象成无所不能了?一个局域网接入公共因特网有那么简单吗?

网友B:
目前专业的局域网,比如说工控行业的以太网,想通过外网传输和接受数据,用ADSL拨号的方式与外界交换数据,必须建立起点对点的专网进行传输。
在偌大的一个因特网世界里,全世界已经实现了联通,那人们为什么还要发明路由器呢?
那是因为管理网络的需要,用路由器将网络阻隔,路由器后面搭建的局域网,可以是任何行业任何设备。

楼主:
用VPN是否可以

网友C:
应该实现不了。

楼主:
虚拟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