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流行发电箱,我也发个凑个数

楼主(2014-04-29):
(无正文)

网友A:
做的很好,什么品牌PLC 啊?

网友B:
应该是加热设备。

网友C:
也是楼主自己做的吗

网友D:
烘箱的电柜?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台湾丰炜PLC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加热成型类设备

网友E:
这个电柜,从整体看还是可以的。挺规整。但是,元件安装与布置他是否符合EMC规则,就不知道了。好在都是强电元件,互相的干扰影响很小。

网友F:
固态继电器加热把?

网友G:
做工不错,很整齐。

网友H:
很好的控制柜啊

网友I:
觉得应该把开关电源与电源断路器互换位置。

网友J:
加热类的如果是功率不大,用接触器好过用固态

网友K:
很漂亮,总感觉,断路器应该和PLC换下位置,电源开关一般都在左侧位置,

网友L:
可是热管成型设备。

网友M:
简洁,干净利落

楼主:
回复 网友K:
换个位置,下面固态散热会影响PLC,小机箱没装风扇

网友N:
整体感觉不错。

网友O:
侧面是不是只能放开关电源?
我认为侧面最好啥也不放,换个大箱子,便于以后维修

网友P(2014-06-03):
   这是什么 PLC 吗 ?

网友Q(2015-06-30):
赞,挺规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