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9):
4个按钮分别为x3 x4 x5 x6 按下任何一个按钮 y3指示灯亮。
x3按钮点亮y3时,其他按钮不起作用,同理x4x5x6一样,之间互锁。灭灯时只能由原来的按钮灭,如x3点亮,再次按下x3灯灭,其他按钮不起作用,求梯形图

网友A:
x3按下m0置位,x4按下m1置位,x5按下m2置位,x6按下m3置位,第二步,
m0置位时,m0常闭触点断开,m0的常闭放在x4,5,6后面,只要m0断开,x4,5,6按下时m123就不会置位,同理其它的应该知道怎么做了
第三步,
m0吸合,y3吸合,m0断开,y3断开,同理其它的一样
最后,m0吸合,x4吸合,m0复位,
同理其它的,
别忘了,x3456都要用上升沿指令,你懂的。
试一下吧

网友A:
最后改一下,m0吸合,x3吸合,m0复位,谢谢,千万别忘了,什么地方要用上升沿的,不加后果你是知道的

网友B:
这个不难,自己动下手啊!

网友C:
这个确实简单,用几个辅助继电器M,就可以完成的事,自己动手做一下,好好学习。

网友D:
很简单的,自己动手试试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把x3.x4.x5.x6都各设计单按钮控制启停,X3控制时,用它的常闭锁住其它的按钮就行了

网友F:
可以自己试编程序,或者先理出一个思路。

网友G:
都是一些互锁与置位的思路,多想多做。

网友H:
只有自己动手做才能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