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9):
一直没搞明白的是如果PLC的模拟量分辨率是12位的话,它能读取分辨率16位的传感器吗?PLC是16位的话能读取12位传感器的信号吗?

网友A:
呵呵;你传感器输出的不还是模拟量嘛;
都可以,只是对应的精度有取舍;

网友B:
分辨率只是影响精度而已,再说传感器的精度应该指测量后将信号转为模拟量输出这个过程的处理精度,而PLC的模拟量分辨率是指采集模拟量后在PLC内部转为数字量这个过程,这两个没什么关系。

网友C:
两个分辨率不同的信号连接,其精度取决于分辨率低的那个。仅此而已。不影响信号的读取和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