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能断路器故障

楼主(2014-04-29):
有一台德力西CDW1-2000A的万能断路器,在使用过程中发现断路器输出端温度偏高,初步怀疑是不是触头接触不良呀,后于生产单位协调利用空闲时间打开短路器发现A相软连接由于温度高发生变色现象。考虑到安全决定不能在使用,后更换一台新的万能断路器却发现当电流达到600A的时候断路器就断开,通过与别的正在使用的断路器进行比较没发现参数有什么异常。送电再试,发现接地保护电流随着负载的增加也随之增加能达到2000多A。这可有点找不到头绪了,负载没有接地呀,哪来的接地电流呀再说断路器也没有检测接地电流的装置呀,后来没办法只能把接地电流保护值和保护时间全部关闭了,就没再出现断开的现象,到底怎么回事的,后来求助德力西厂家,他们说接地电流实际上三相电流不平衡的电流,但是三相电流最大相差50A,哪来的那么大的电流,请问有哪位大师给指导下。

网友A:
保护接的是互感器上输出电流,互感器有没有问题呢

网友B:
厂家没有说什么吗  在问一下啊  希望楼主来回帖啊

网友C:
最好和厂家继续联系。

楼主:
多次和厂家联系也没有结果,厂家建议派工程师来公司看,但是那得需要付费呀

网友D:
三相电流差,就是三相电流不平衡吗?那样的话就是照明或有单相双相用电设备相数电流分配不均衡的原因吧!

网友E:
个人看法:
1、断路器的问题可能性不大,因你已经换个新的。“后更换一台新的万能断路器却发现当电流达到600A的时候断路器就断开”
2、最大的可能也许是终端设备问题,瞬起动造成电流过大、电压不平衡、接地不良等原因。
3、“后来没办法只能把接地电流保护值和保护时间全部关闭了,就没再出现断开的现象,”
 原因:可能是还没有达到断路器保护的临界点。
4、查找连接断路器的大功率用电设备。看有无问题。
希望有个帮助,避免人员伤亡!

网友F:
  是不是产品质量原因呀 ?

网友G:
还是查一下设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