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214-1bd23

楼主(2014-04-29):
控制步进电机 标题为继电器输出型 加什么模块可输出高速脉冲 具体型号?或者改动内部变为晶体管输出 可行吗?谢谢

网友A:
改成晶体管输出。6ES7 214-1AD23-0XB0,两路20KHZ
需要更高,可用224XP,100K

网友B:
加模块的话,用位置控制模块!EM253

网友C:
呵呵;还是换成DC/DC/DC的型号更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