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离子数控切割机

楼主(2014-04-29):
大家好!
  我有一台LGK-100 等离子数控切割机,分压板坏了,220V供电正常,输入电压正常DC130左右,输出没有电压,该分压板是100比1 的,请问该从哪里下手,板上±15V,±5V 都正常

网友A:
楼主在哪里,要是离我不远,我能帮你搞好,我们这儿的线割,铣床,雕刻机,注塑机我都搞好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山东威海,现在确定就是分压板问题,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处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方便加QQ617677531

网友A:
如果你完全不懂电子,我就没办法了,电路图有吗,发上来就明了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没有电路图的,有电路图就好办了,还有上面的IC 型号都被磨掉了,测量有一个IC阻值不对,但是不知道什么型号

网友A:
回复 楼主:
那这个只能买成品板了,只有厂家有解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 啊。厂家太给力了

网友B:
chan 厂家也是无奈啊

网友C:
芯片磨字了啊  那没办法了啊   只好找厂家 买新的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