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公司里的改造项目

楼主(2014-04-29):
就是一台平剪生产线搬送辊延长,零件购入,内部4人和外公司1人组装。我主要负责电控部分,偶尔也帮肋下装配。上图!
底漆是我们组装的。
中间吊车轨道
延长段

网友A:
没有看到电气部分啊

网友B:
这么快就有新作品呈现,好啊!

楼主:
电气!上次用错接触器线圈,导致发热。现在用直流接触器了
控制功能图
我的临时岗位
松开这四个螺丝可以调节电箱操作角度,很实用的。全是DIY
全部程序就60+左右,全是开关量控制。

网友C:
电控箱调角度,很不错 哈哈

网友D:
等你成品。
设备很大,电箱很小,PLC也很小。

网友E:
干这样的活有意思

网友F:
比较简单的项目。

网友G:
整个触摸屏不是更方便

网友H:
有有摇控才好!

网友I:
回复 楼主:
还要加plc啊?在原设备上扩展不行吗?感觉有些浪费啊!

网友J:
plc位置是否考虑换个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I:
那是西门子300 315DP的,没敢加过程序,我现在有个问题,CPU的程序上载了OK,还有个以太网模块没有看见内容,怕那里是不是也有程序呀。到时下载程序下去,生产线不动就麻烦了,上星期四,我修改了312CPU组态321模块,有两个输入点坏了。因为是第一次写程序入PLC没有人指导我,心里还是很担心过程中出现问题。还好一切都顺利。

网友K:
不错,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转变成当今就是:小项目不做,何以能制作大项目?
至于S7-300的以太网模块,它的程序应该是包含在主程序里面的,也就是说,一个网络模块,是不能有独立于PLC主机程序之外的程序。
以太网模块的存在,应该是在硬件配置里面才能看到的。
呵呵,没接触过,乱猜一通。

网友L:
柜子有些小,维修不方便。

网友M:
支架很坚实啊

网友N:
小项目越要注意细节,很容易掉以轻心,细节体现实力。

网友O:
不错哦。走线还要加油

网友P:
看样子工程还挺大的啊

网友Q:
电箱支架坚固。。。

网友R:
回复 楼主:
CP343下面是没有内容的,我弄过的313.314、315、414-2DP的都没内容,用下载线或者是从以太网将站点上传到PG,在线比较下硬件和程序没问题做个备份就好,我Q292506474希望能与你交流

网友R:
回复 楼主:
你都发多少次30了还说第一次写程序啊。。。。。。

网友S:
很久没现场看设备安装之类的了,感觉很陌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R:
以前那是不会请教高手!现在是紧慎操作,最近一次要请外公司人修改315CPU程序.等别人操作过后自己再搞吧!

网友R:
回复 楼主:
没事多交流,我专搞西门的,你Q多少站短我我加你

网友T(2015-06-30):
操作盒的支架真心很丑,

网友U:
看着挺简洁的柜子,工厂使用,支架很贴合实际使用

网友V(2015-12-14):
引用 网友I:
还要加plc啊?在原设备上扩展不行吗?感觉有些浪费啊!
有点!

网友W:
一次进步一点就好

网友I:
引用 网友K:
不错,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转变成当今就是:小项目不做,何以能制作大项目?
至于S7-300的以太网模块,它的程序应该是包含在主程序里面的,也就是说,一个网络模块,是不能有独立于PLC主机程序之外的程序。
以太网模块的存在,应该是在硬件配置里面才能看到的。
呵呵,没接触过,乱猜一通。
以太网模块只需要组态,没有程序

网友X:
是三菱的PLC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