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fx1n见鬼了!

楼主(2014-04-29):
来的新机器,两台一模一样,程序一样。一台正常工作,一台动作一次后自动停机。刷新,清楚软元件内存,断电重启还是依旧。苦逼的厂家调试员还在现场,快崩溃了。一整天哪。

网友A:
是不是别的原因,传感器回来的信号?

网友B:
毫不犹豫对换plc

网友C:
停机要看什么情况,是PLC停止运行了,还是PLC程序中的摸个条件没有成立。
如果是条件没成立,可以监控下程序判断。

楼主:
引用 网友C:
停机要看什么情况,是PLC停止运行了,还是PLC程序中的摸个条件没有成立。
如果是条件没成立,可以监控下程序判断。
触摸屏显示系统在停机中。
传一张正面

网友D:
PLC对调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那这屏提示错误,看是不是用户编写的程序控制的,看是什么条件触发这报警提示。

网友E:
越是不知所措的问提越简单,我遇到过几次了。

网友F:
觉得1、2、3楼等的意见,可考虑。

网友G:
另一台的程序上载,下载到里面看看

网友H:
PLC换到另一台上试一下,确认不是外部原因的话,可能就是你那台PLC有问题,或是假冒的;

网友I:
PLC当掉,概率比较小,你可以看一下具体程序

网友J:
坐等结果。。。。。。

网友K:
呵呵,一般情况下,使用替换法能解决很多故障。
估计是厂家的技术人员嫌替换PLC主机麻烦吧,或者另一台正常的机器,没有胆量去动它,怕连正常的机器也弄砸了,再或者楼主的公司正在用那台正常的机器疯狂的进行生产,不允许厂家再次折腾好的设备。

网友L:
正常的调换一下看否正常,一般是传感器问题。

网友M:
感觉上是传感器问题,信号不到位

网友N:
就是些顺序动作?
监控程序看看

网友O:
动作一次的意思是一个循环全部完成还是只动作了第一个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K:
呵呵,一般情况下,使用替换法能解决很多故障。
估计是厂家的技术人员嫌替换PLC主机麻烦吧,或者另一台正常的机器,没有胆量去动它,怕连正常的机器也弄砸了,再或者楼主的公司正在用那台正常的机器疯狂的进行生产,不允许厂家再次折腾好的设备。
你说对了,另一台在疯狂生产。在生产的程序我能告诉你们就是从有问题的机器复制过来的么。问题是解决了,说是某个地址的设置值超限导致。

网友P:
如果是我,我也会考虑对换PLC

网友Q:
      存在有其合理的道理,影象中有两个互相比较的方法。

网友R:
如果程序一样,肯定是动作时候把某个点碰了,建议监控该停机标志位,看看是哪个信号触发的

网友S:
停机原因很多 看看程序就知道了

网友T:
非异常停机多有可能是操作参数保护中!PLC在线监控状态不难找到的呀

网友U:
引用 网友B:
毫不犹豫对换plc
绝对有效

网友V:
哪根线松了吧!或者什么地方接触不良!

网友W:
回复 网友V:
看看参数是否一致吧

网友X:
可能传感器的问题,还有可以是时间节拍上的问题

网友Y:
假货满天飞的年代,什么奇葩故障都成为可能。同样的程序在正品与仿品中运行可能出现不同的现象是真的,绝对真的。仿品运行较为复杂的程序时出现异常现象太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