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14-04-29):
请教各位大侠,变频器开关电源板的启动电阻怎么找啊!我是个菜鸟,一直没弄明白呢

网友A:
请参照电源控制模块引脚功能图找出启动脚,基本大同小异,100多k吧

网友B:
电源芯片启动脚外边找一下

网友C:
什么芯片?

网友D:
启动电阻不是一个是一长溜150K左右的。

网友E:
急求助:abb acs 510 30KW,驱动板单独上电继电器吸合一下又断开,什么问题??

网友F:
总电阻值大约300k至500k之间,因为要求启动电流不小于0.5mA。一般为多只电阻串联,接于振荡芯片3844的7脚和DC530V供电正端之间。一串儿体积较大、电阻值大于100K的贴片电阻,比较好找。

网友G:
咸工讲的很清楚啦!维修还是要多动脑筋、不能遇事就问,这样解决问题了,才是真正的乐趣呀!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维修并不能作为主业的吧!

网友H:
咸工讲得好啊

网友I(2014-07-29):
咸工所述都是精品

网友J:
看3844的第7脚。一路跟着向上找。马上会兵分2路,一路到变压器,一路到启动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