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9):
smov D10 k4 K2 D20 k3 这条指令,没执行前,设定D10为H1234,D20为H5678,怎么一执行,就出现错误,都是BCD码,又不是非法BCD码,怎么也出错,是不是仿真有问题。

网友A:
如果D20不预先赋值呢(保持为0)?

楼主:
又试了下,不赋值给D20,执行后,D20变成了H01CC,变非法BCD码了。

网友A:
H01CC,对应的十进制数是多少;非法BCD码,是什么意思,是编程软件提示、还是认为不符合规则。
我未装三菱编程软件(因不需使用而未装),不能试。

网友B:
把指令前面加D,即[DSMOV D10 K4 K2 D20 K3]你用了超16位了。移位传送在实践使用较少,干吗去认真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