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9):
请高手指导一下,微型断路器的电操有那些?

网友A:
电操是什么?

网友B:
或者说,需达到什么目的?

网友C:
真不知道电操是神马

网友D:
楼主解释一下 我也想知道

网友E:
微型断路器的电操 = 接触器+按钮+热继+短路保护。也就是把断路器的的功能做成用接触器控制的开关电路。

网友F:
不明白啊

网友G:
微型断路器用得着电操么?一般都是弹簧储能。几百安电流以上的断路器才有电动操作机构吧。一般也设计有手动弹簧储能操作机构。

网友E:
我理解楼主想要微型断路器的电操,是为了远距离遥控而提出的。所以,那就别用断路器呗,用接触器做电操,代替断路器的开关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