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9):
今天下午有一台2.2KW的三相水泵跳闸上不了水,我去检查发现水泵电机轴承没问题、电机线圈电阻相同、线圈对地超过50M,开机检查发现缺相,检查电缆未见断路,拆卸接触器接线通电吸合发现一触点接触不良(触点完好),清理触点表面用手按接触器测量触点接触良好,通电试还是缺相用万能表量电压发现触点弹片有电触点下方没电,没法干脆换接触器。换后水泵正常。这还是第一次见到这样的现象

网友A:
可以对换下的接触器,继续查一下原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接触器我明天再研究

网友B:
手按的跟直接吸合的力不一样的。

网友C:
接触器触点有问题 一般多是直接换接触器了  修了也不长久的

网友D:
同意三楼的说法

网友E:
没有什么好研究的,不要把有限的生命浪费在一些无谓的研究上

网友F:
触头弹簧有时也会卡住

网友G:
现在的接触器不是品牌的,都不怎么样。

网友H:
机械问题
动作不到位!

网友I:
很常见的故障

网友J:
什么牌子的

网友K:
接触器该换就得换

网友L:
跟接触器叫什么劲!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J:
富士3631-6-X

楼主:
回复 网友L:
这种现象以后还会见到

网友M:
接触器的质量问题 ,触头压力不一致。

网友N:
呵呵,接触器动触头与静触头没有调整好。修理接触器只要接通线圈电压,主触头不要接入电源,接通接触器线圈后,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3个触头是否导通。

网友O:
这种现象很正常

网友P:
不要去浪费时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