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29):
今天有一台海利普变频器PA01 2.5KW控制1.5KW电机开机报EOC A,昨天好好的今天一开机就报警,不知什么回事?这报警好像是“启动过载”,这不可能过载,不用变频器直接用接触器运行电流只有2.1-2.3A不会过载啊?请大侠指点

网友A:
延长加速时间看看

网友B:
变频器有问题了吧

网友C:
换台变频器试试 估计变频器有问题了啊

楼主:
今天检查了变频器,发现变频器输出缺相,干脆拆除变频器,等待送维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