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30):
富士变频器FRENIC-VP疑问,请问各位工友,这个变频器有没有这个功能,当上限频率到达后可以通过Y1端子输出一个控制信号给PLC,当下限频率到后也可以通过Y2端子输出另一个控制信号给PLC,用在恒压供水一拖二控制,我想用这两个信号来控制两个泵的启停轮换,手册我研究半天了,也没发现这个功能,第一次用这个变频器,请大家帮帮忙!

网友A:
Y端子输出功能的设定可以在E20~E22中设定频率检测,检测的频率设定在E31参数中设定,但是无法满足你需要检测2个频率的要求,只能满足检测一个频率的要求。

网友B:
呵呵;还是用压力传感器通过PID控制;
到达频率只能用一个;

楼主:
通过PID表压力上下限输出控制切换怎么样?

网友C:
  理论上讲可以用FAR来检测上限频率,但是VP其检查范围太窄仅为2.5HZ,不象P9有10HZ。可用FDT来检测下限频率,但VP又没有滞后值设定,如P9为0-30HZ, 所以看来用VP变频器很难实现。
   但是化几百元钱增加一台数字智能仪表就容易实现了,可用仪表来检测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也可以检测给水压力,使用仪表的开关输出信号给PLC就行了。

网友D:
4楼说的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