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30):
要买噪音滤波器和电抗器吗?
还要买什么必须要用到的,而且容易忽略的配件,
我没用过伺服,第一次搞伺服。

网友A:
最好是都有

网友B:
最基本的就是电机、驱动器,及他们之间的编码器电缆、电源电缆,然后用PLC等控制,其它的属于附件,看要求选择。

网友C:
一般的不需要

楼主:
看PDF使用说明书,说必须要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