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横河DCS,一设备界面的速度温度压力全部报IOP

楼主(2014-04-30):
下图DCS显示,该设备为回收原料再生。
现场图片
现场生产正常,DCS只是起到监视的作用,目前个人判断:
1)卡件的问题,但是现场的速度温度压力给过来有十几个信号不可能卡件都有问题?
2)现场给过来的信号开路,(爆汗,图纸没看懂)现场的信号(4-20ma?)是不是直接从温控器布线到DCS卡件?设备在4F,DCS电气柜在1F。
3)横河的PLC重启,生产线一年停一次,现在不可能。
请现场维护得高人们给点思路,怎么去解决.
先谢谢了!!

网友A(2014-06-16):
首先,这个不是PLC,是横河离散控制系统,第一步确认你的现场一次表是正常的,那么是否经过温度安全栅,是否直接进入模拟量输入卡?如AAR***,或者经过RTD卡件再进入模拟量卡件。
1.如果经过安全栅,那么很简单,找到对应温度通道,拆线,量电流,如果整体故障,那么安全栅的供电也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2.如果经过温度卡件,那么请检查卡件是否正常,如指示灯,系统报警,其次拆线,量电流。

网友B:
IOP 有两种可能:1.测点断线. 2超上限量程
IOP- 一般就是超量程下限
你说的温度压力全部IOP,估计是插模块的端子松了或掉了

楼主:
好久没上来了,谢谢楼上两位朋友,现场的问题现在没有完全解决但是能使用了(大部分不报IOP了)。编号:ZZ4控制器信号冲突引起(现在使用的控制器不是设备厂家原有的),联系控制器厂家但是还没结果。现在使用的情况是把通信线脱离控制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