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横河DCS,一设备界面的速度温度压力全部报IOP

楼主(2014-04-30):
下图DCS显示,该设备为回收原料再生。
现场图片
现场生产正常,DCS只是起到监视的作用,目前个人判断:
1)卡件的问题,但是现场的速度温度压力给过来有十几个信号不可能卡件都有问题?
2)现场给过来的信号开路,(爆汗,图纸没看懂)现场的信号(4-20ma?)是不是直接从温控器布线到DCS卡件?设备在4F,DCS电气柜在1F。
3)横河的PLC重启,生产线一年停一次,现在不可能。
请现场维护得高人们给点思路,怎么去解决.
先谢谢了!!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入信号,可能是输入线断了,也可能是一次仪表电源断了,没有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输入信号,可能是输入线断了,也可能是一次仪表电源断了,没有输入
正准备去查查,但是久茂的智能控制器手册没找到,纠结
现场设备运行正常,各温度,速度,压力正常,

楼主:
这是单机版的节奏啊,昨天把DCS的信号选项更给了,4F设备断电重启,还是没有解决。
谁有JUMO dTRON 16.1(B 70.3011)的中文手册呢?有的朋友请发送到feiyawoke@126.com 谢谢

楼主:
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到目前为止做的工作:
1)现场到DCS模块的通信线检查正常。
2)DCS通信模块更换
3)4F设备的JUMO智能控制器参数确认(随机图纸有)
现在DCS显示的数据闪现正常(零点几秒正常时间,显示绿色)纠结。
问题解决的话我会来说明。现场维修的朋友来点思路,谢谢。

楼主:
现在问题已经有所改善,以前更换的JUMO智能控制器,现场控制正常(1台图片里没有EREMA标示的)干扰了整个的通信系统,现在把异常的JUMO智能控制器通信接线脱离不用后,只有4个信号DCS显示是IOP了。通信的C114设置后它会自己变化,真的不明白。
关于JUMO的问题准备于售后联系看看是什么情况。
这下子不用担心生产异常了呀
。后续的有好的解决,我会继续写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