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30):
施耐德ATV71变频器开机显示NLP【无输入电压】测DC580V正常,请问各位老师,这个变频器的电压检测采样单元在那块?具体是什么原件损坏造成这样的故障?求助

网友A:
应该是三相输入检测电路故障所致,三相输入端会有很多阻值比较大的电阻限流降压后整流到一个光藕输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楼上的老师,请问有关于这方面的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