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30):
如何将温度传感器和温度变送器以及显示器正确连接

网友A:
按接线图上接阿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按接线图上接阿
对呀。

网友C:
一般温控器上就有接线图

网友D:
楼主这样问,太笼统,拍个照片上来,示意一下,也许就会一目了然了。无图无真相。

网友E:
几线制的
这些东西一般仪表上或者说明书上都有!

网友F:
看图接线就可以了

网友G:
温控器有接线图,注意看是电阻式还是电偶式的变送器。

网友H:
三无贴

无图无真相无详细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