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30):
我单位该型号接触器一个,正常工作中,突然释放,请问原因在哪,控制电压正常

网友A:
再次上电结果怎样,如果ok的话可能是短暂断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控制电压肯定没有问题,我们这是在设备出现问题后,专门对这一接触器做带电保持实验时,出现的现象,电源正常,接触无原因释放

楼主:
回复 楼主:
控制电压肯定没有问题,我们这是在设备出现问题后,专门对这一接触器做带电保持实验时,出现的现象,电源正常,接触器无原因释放

网友B:
有无振动等因素;
一直通电的话,释放后是否能再次接通(有无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C:
接触器内线圈可能接触不良。

网友D:
同意5楼主的说法。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有无振动等因素;
一直通电的话,释放后是否能再次接通(有无接触不良的情况)。
楼主回话

网友F:
坐等LZ答案

网友G:
这种接触器底座有降压板,线圈是直流110伏,有可能是降压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