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4-04-30):
一台施耐德ATS48软启动器启动时报PHF故障,用小电机测试模式还是报PHF故障,查模块是好的,电流互感器也正常,怀疑是驱动电路故障,哪位大侠能提供检修办法或者是电路图,万分感谢。

网友A:
电机太小了,参数设置一下,把电流调小。

楼主:
估计是驱动板的故障,同样一台90KW的软起,调到小电机测试模式可以正常启动,这个是55KW的就不行,已启动就报PHF,准备把两台机器的板子互换一下试试,看是驱动板故障,还是主板故障。这台软起客户说是新的,放了四五年没用,拿出来用就出现现在的故障。

网友B:
新的啊参数设定正确吗

楼主:
已经修好了,是主板和驱动板之间的排线接触不良,反馈信号不正常,一直以为是运放或者光耦的故障,都检查了几遍,也没发现故障,后来怀疑是不是主板故障,检查主板信号时发现不正常,但驱动板上信号正常,在线测量电阻值,发现有两路电阻值异常,断开排线后,电阻值恢复正常,清洗排线接头后,电阻值恢复正常,上电测试,一切OK了,希望内给同样故障的朋友一点帮助。